一台联想彩显不接信号正常,但是一接上信号切黑频不启动

楼主(2008-01-09):
一台联想彩显开机时电压都正常,当把接上主机时切黑频没高压而电源电压一切正常。尾板上的电压只有80V 和三极色电压正常 .12V无 请师傅们指点指点谢谢
联想

网友:
不接信号的时候你是怎么知道他正常的,难道有高压吗?难道一接信号就没高压了?说清楚一点

网友:
对啊没接信号的时候有高压,会显。显示无信号 接。一接信号就无高压

网友:
那接了信号线之后再开机还会显示无信号吗?或者指示灯是什么颜色或者有什么变化?
还有你试过接了信号后重新启动吗?

网友:
什么都不显,指示灯变成橘红色,有啊
跟保护了一样 你有没有

网友:
你们有没有维修群啊!要是有可以告诉我不以后可以在 上面问问啊

网友:
有,那你加这个维修群吧:8666866
:)

网友:
这种问题应该是高压保护.请查X射丝保护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