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1-09):
有片VT7的478主板,有复位,走FF,CPU供电才1V左右(不插CPU只有0.6几V).该板为3相供电,电源IC为ISL6556BCB,手上没该IC换,请问高手是不是电源IC的问题.
cpu
cpu供电

网友:
遇到这种情况可以先换芯片。
我修到的大部分是电源管理IC坏了。

网友:
我也有这样的问题,期待高手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