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指点

楼主(2008-01-09):
有一台三星153V液晶显示器,前些日子,用半小时后不住的黑屏,换了板子,拿到家后,使用一上午没出现原来的问题,在无意中重启主机后,又出来别的问题了,屏不停的闪,好象刷新率低一样,这是什么原因呢,请高手指教

网友:
屏的程序对吗,。。。。。。。。。。。。。。

网友:
屏的程序不对,也会出这种现象?过了半个小时开机又好了,第二天又用了同样的时间,问题又出来了

网友:
就是驱动程不对吧,还有就是你电脑不稳定的了,

网友:
换了一台主机,还不行,不是主机的问题吧,是显示器哪的原因?

网友:
显示器闪的时候,供电的电压正不正常!  以前见过这故障是电源的问题,有时也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谢谢大家的指导,还有没有别的原因?请教了

网友:
因该是驱动板质量问题  可能是某些元件的热稳定性不好

网友(2008-03-05):
这种问题建议你换掉驱动板的MUC/IC应该是可以解决的
因为可能是它的程序出问题啦

搞好记得回复我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