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78G显示器故障请教

楼主(2008-01-09):
宏基78G显示器故障现象是黑屏无电源指示,经检查开关电源故障,经修复各路电源电压输出稳定正常,现在又有一个新的现象,图象在水平方向闪动,如果把二次电源管拆掉,图象行幅窄稳定不在闪动,电感 二次电源管 滤波电容均替换无效,行场集成块是TDA4856...........,在这里向各位请教!谢谢!!!!!

网友:
这个问题应该是高压不稳定所致,问题可能出现在逆程脉冲到TDA4856的稳压反馈端(TDA4856按理来说故障率并不高)

网友A:
电源问题吧,我今天也修了这样一个问题,刚开始也是电源烧了,修好通电后画面显示有一横一横的干扰纹,最后在高压包磁环上连到电源的那条同步线查下去在电源部分的二极管穿了!

网友(2008-04-04):
只有这两路电压不正常吗?还是所有的都低?

长风 -10 骗分帖

网友(2008-10-11):
引用 网友A:
电源问题吧,我今天也修了这样一个问题,刚开始也是电源烧了,修好通电后画面显示有一横一横的干扰纹,最后在高压包磁环上连到电源的那条同步线查下去在电源部分的二极管穿了!

太强了,这样也能够被你查得出来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重点检查各种反馈电路,包括行场脉冲反馈、电源同步脉反馈。

网友:
高压包有两条线反馈到电源的有没有接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