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763MB G1负压高 无显示

楼主(2008-01-09):
三星763MB  G1负压高 约-130v  三阴极电压约30v  无显示 该查哪里? 是不是cpu控制G1的通道?

网友:
调度时G1电压有没有变化?如果没有变化就是亮度控制电路有问题。

网友:
G1负压高是CPU控制的,但CPU的故障率只有百分之一,问题应该在CPU到G1控制端,CPU是靠一对三极管对G1电压控制的,一个NPN,一个PNP,最大可能出现在其中一击穿了

网友:
菜单屏显也没有 菜单应该也关系到G1吧 G1太高 菜单也无法显示?

网友:
查G1的供电回路和控制回路.不行的话刷个ROM

网友:
ROM 的可能性大点,但也不排除G1控制电路的故障!

网友:
已修复 因为天气潮湿(这个冬天不得了 不但暖 而且潮湿 有春天的景象) 电阻R513 霉断  更换后正常 一切ok  很简单的毛病 没注意到

引申一个话题 我上传的是793的图(没763MB的图 793差不多) 实际是R514 阻值12k 连接到+50v 并非6.3v 我不会修改图片 请教一下要用什么软件修改jpg图片里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