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RF630B 行幅调整管能不能用TIP122代替(已解决

楼主(2008-01-09):
10414 IRF630B 行幅调整管能不能用TIP122代替,
我用IRF640B代替不行,能用那些型号的代替啊,知道的帮下,急!!!

已解决:显示器是大水牛17”,最后还是IRF640B换上去的,开始换上去有很刺耳的吱吱声,以为不能带换,后来把拆下的在换上去同样也有声音,板子动动就没声音,发现有地方虚焊,补焊,后换上IRF640B解决。

网友:
10414 IRF630B 这是一个管子的型号吗?  IRF630B是场效应管,TIP122是达林顿管。不能代的。

网友:
应急时候能代换,但楼上说的也不完全对,IRF630B是场效应管,TIP122是达林顿管,达林顿管只是在场效应管的基础上多加一些保护电路罢了

网友:
什么保护?第一次听说他们的区别就是加了保护,还望指教。谢谢!

网友A:
保护电路的形式一般都是由电阻和二极管串并联组成的,一般都是在三极管或场效应管的两个级之间,简单来说就是多加了一个尖峰吸收电路来保护它们

网友:
楼上的有没搞错.TIP122是由两个三极管组成的达林顿管.
IRF630是场效应管.完全不同的半导体.怎么能代换呢.

    请不要误导他人.

网友:
哎!我已经把这两种管的内部结构原理发上来了,还没有看出?????建议还是去买点有关元件基础理论方面的资料来看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保护电路的形式一般都是由电阻和二极管串并联组成的,一般都是在三极管或场效应管的两个级之间,简单来说就是多加了一个尖峰吸收电路来保护它们

你的说法完全是错误的.....难道你都是用IRF630通杀行宽调整管吗?.........并且也不是所有的场管都是有那个稳压二极管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10414 IRF630B 行幅调整管能不能用TIP122代替,
我用IRF640B代替不行,能用那些型号的代替啊,知道的帮下,急!!!

什么机器还有用IRF630做行宽调整管的,我还没有见过,,,告知一下.
是不是你找错管子了????

网友:
行幅调整管的放大倍数大,一般在1000左右。管子能否代用,要看功耗,电流,放大倍数,频率及用途。

网友:
建议向dcdzzz 说的那样,先学好基础再代吧,开始不知道怎么代的就原型号用吧。

好了,此帖子就到这里吧,不要再闹笑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