吸锡器

楼主(2008-01-09):
吸锡器
大家拆主板电容都用什么牌子的吸锡器啊

网友:
不用的。一个烙铁搞定了。

网友:
最多再加上一根有手柄的钢针,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老大们用什么钢针好啊
有人说用注射器上的。但是我用起来感觉不是很好啊

网友:
家用的针就行,烙铁加上针,弄出一个小眼出来,然后把电容的脚放进去,就OK了。

摘电容的时候,不用针。

网友:
谢谢老大啊
原来就是用家里的缝衣服得针就可以了啊呵呵

网友:
不用,有时是用钢针............

网友:
不是吧~拆个电容也要吸锡器???

网友:
老大那拆电容应该怎么样操作呢
我是一个刚入门的小小鸟啊

网友:
我一般都是用刀头烙铁直接把2个引脚上的锡同时融了,然后在正面轻轻一拉就出来了,上的时候也是先融锡再在正面把电容插过来就OK的

网友:
不错我学习到了
还是好人多阿
谢谢哦

网友:
不是吧,拆个电容还要吸锡器呀,拿烙铁一点就掉了呀

网友:
小弟是用吸锡器的,很长很长那种,声音听着舒服

网友:
新手建议用吸锡器,这样可以观察电路,一般几块钱的就可,如果要高档的那可贵了,新手划不来

网友:
市场上有一种绿色的,很便宜的,拆键盘接口,电容很方便,我上电容时从反面用吸锡器,正面用电烙铁.

网友:
就用电烙铁    一个脚一个脚的加热   。。。

网友(2008-02-16):
我的吸锡器是上海出的。很小。不过够用了,才6元买的

网友:
一般都是用烙铁直接把2个引脚上的锡同时融了,然后在正面轻轻一拉就出来了,上的时候用吸锡器

网友:
我用的是爱迪生的,60左右,很好用,也用过国产的15元的,不能比

网友:
我那半截圆规应该不错吧!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D0%A1%B9%A4%BE%DF

网友:
刚刚看过,真是好东西.我也去改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