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雷击后,无显示,但能听到进入系统的启动声音

楼主(2008-01-09):
有一联想品牌机,810主板,外接电视盒,一次雷击后,电视盒损坏,去掉电视盒,接显示器,不亮,但能听到正常进入系统的音乐,请问各位大侠,应该怎么修?
掉电

网友:
集成显卡吗?

网友:
是的,集成显卡!!!!!哪位大侠帮忙解决一下,小生这里先行谢过了

网友:
确定显示器没事吗?一般情况下,坏一个东西,其它的东西也会坏的.

网友:
我确定显示器没问题,我现在安装一PCI显卡,能用,就是不知道为什么集成显卡不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