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1-09):
一SONY17SF9显示器,一开始是没有红色,我拆开后拔了一下信号线,然后就变成了整个显示器偏绿色了,而且还有一些水平的斜线,请问是哪里的故障!
谢谢!!!!!!
显示器

网友:
你具体查了那个部位,是怎样修的,说出来,我们才好帮你啊.另外要排除虚焊,阴极三枪电压平衡吗?

网友(2008-04-04):
换头试试!!!!!!!!!!!!!!!!??????????

网友:
尾板虚焊吧,要查查啊
尾板虚焊吧,要查查啊,看看尾板焊点啊,可能虚焊啊

网友:
象你说的:“我拆开后拔了一下信号线,然后就变成了整个显示器偏绿色了”,这多半是有虚焊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