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显示器的问题

楼主(2008-01-09):
我的显示器开机时黑屏,显示器电源灯是亮的,重起显示器的电源一下,显示屏又好用了,有时去吃一下东东放长一点时间也会黑屏,又重起显示器电源就好了。头痛死了,谢谢高手的帮助,再说一下,有时电源开关要按好几下,才听到高压帮的起动声,显示器才可用。

网友:
查MCU电路,主要是MCU供电和晶振,复位以及变压器的次级各路输出。

网友:
谢谢版主,现再问一下有是好好的在用,突然就黑屏了,再关开显示器的电源有时好用了,有时就不能用要好几次才好用,好多是可用但颜色变暗了,现调亮度也没用,好怪吧。我是新手想自己DIY一下,看来不行了,要付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