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一杂牌遇到ZTX104 9A的管子.故障修好一半.

楼主(2008-01-09):
一杂牌15寸,不上电.12伏外接电源好.拆开发现主板5伏供电只有2点几伏,怀疑一5脚电源模块不良.上面只有8050CD字样,没查到资料.叫啥也不知道.找了块旧板拆了一个.上电后可见隐约图象,高压板也坏了,板上的一个变压器就由两个ZTX104 9A的管子推动带了两个灯座,管子坏了.请教高手这管子是啥管子,可有代换?另外那个五脚的电源模块叫啥名子,想去买总得报个名号给人家吧,各位先谢了.

网友:
对于5P的电源IC,你需要把型号报上来。高压板用的ZTX104 9A的管子,应该是场效应管。多数用的是8P的NP复合沟道场效应管。

网友:
5P的外面只写334和8050SD的字样,在网上也找不到.他的作用就是把外接12伏变为5伏.通过续流管,电感,电容输出.正常电压:1)12v   2)5v   3)地 4)5v   5)2.4v  .中间几个脚位可能不对,但这几个电压不会错.如果搞不到ZTX的管子,不知到拿啥代换.咱这坛上有上海的吧,想进一步交流交流,买买东西啥的.

网友:
忘了说,ZTX104 9A的样子就是个小三极管.

网友:
咨询郭别人说是可以用C945代用注意管教排列不一样(代用前最好查查两个元件的参数)

网友:
多谢你帮忙.L型灯管点不亮,换的时候屏散成了片片,里面还留下了指印,不知道怎样去除.只好报废了.

网友:
我认为是SI8050
可用LM2596S-5.0代换

网友:
谢谢了,不过屏弄坏了,只好报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