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天了要注意漏电

楼主(2008-01-09):
倒霉~~~~!我已经坏了5块显卡了,还有几块845板的AGP突然不能使用,后来想想,都是被麻麻地电了一下后就出现这样的现象,因为是老房子没有装有地线,我估计大多数人的店里也没有地线的,还尤其在一楼的更加要注意,你们都用纸只包光驱是不够的,现在连显卡也要包

网友:
看来要注意这个问题了,公司里面都有个别是两脚插,不通地.

网友:
我店里也没地线,看来要加上啦

网友:
我們都還是用隨機附的塑膠防靜電帶包著的.很少被電

网友:
被电了的东西是什么症状啊!

网友:
BGA的朋友应该看看了。。。
我是多句嘴

网友:
是静电还是漏电?一般损坏器件的是静电释放ESD,可以插拔前洗一下手,或最好用接地护腕。漏电会对人产生伤害,更加需要注意,但是那个漏电哪儿来的呢,即使电源不接保护地线,现在的计算机电源也很少可能漏电。

网友:
有时摸到机箱或显示屏都麻手,到底是静电还是漏电呢?

网友:
有时摸到机箱或显示屏都麻手,到底是静电还是漏电呢?

应该是漏电

网友:
呵呵早两年我就自己独立接了一条地线接在用电机器上。

网友:
LZ还算好啦 只有AGP不能用 我这都有十多块主板莫名其妙就点不亮了 (原来都是好板 就放在那一段时间就不行了) 一直找不到原因 还以为是我那只灯管有问题 原来是有静电这一说 看来是得注意一下了 多谢LZ提醒

网友:
引用:
是静电还是漏电?一般损坏器件的是静电释放ESD,可以插拔前洗一下手,或最好用接地护腕。漏电会对人产生伤害,更加需要注意,但是那个漏电哪儿来的呢,即使电源不接保护地线,现在的计算机电源也很少可能漏电。

请问下 我这的主板照您的说法 该都是静电引起不能点亮 有啥好办法 ?

网友:
拿主板前你可以先放一下电啊,先触摸一下金属东西

网友:
晕,触电是因为你人接地了而已,穿好鞋子身体不要接地就不会被电了

网友:
这些都应该是主板漏电.PCB板应该是没问题的.但是别的地方可能被击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