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内存六种常见故障排除方法

楼主(2008-01-09):
内存六种常见故障排除方法

网友:
先下了看看再说吧,扣点就扣点好了,

网友(2008-03-03):
我的分数很少不下了,刚才看到好像是叫5例的

有点怀疑你是赚积分的哟,呵呵

网友:
斑竹果然不厚道,为了赚分居然也做这种事,
如果大家还有想看这个压缩包里是什么的,请在你的IE地址栏输入www.baidu.com把"内存六种常见故障排除方法"
输入直接回车就好了

网友:
我来做个好人!
内存六种常见故障排除方法

内存做为电脑中重要的配件之一,主要担负着数据的临时存取任务。由于内存条的质量参差不齐,所以其发生故障的机率比较大。当出现电脑无法正常启动、无法进入操作系统或是运行应用软件,无故经常死机等故障时,大部分都是因由内存条出现问题惹的祸。笔者在使用电脑时遇到了多起因内存问题导致的各种故障,并总结了一些内存出现异常的原因及其故障的处理方法,希望可以给大家一些借鉴。

  故障一:内存条与主板插槽接触不良、内存控制器出现故障。

  故障表现:电脑无法正常启动,打开电脑主机电源后机箱报警喇叭出现长时间的短声鸣叫,或是打开主机电源后电脑可以启动但无法正常进入操作系统,屏幕出现"Error:Unable to ControlA20 Line"的错误信息后并死机。

  解决方法:以上故障多数是由于内存于主板的插槽接触不良引起,处理方法是打开机箱后拔出内存,用酒精和干净的纸巾对擦试内存的金手指和内存插槽,并检查内存插槽是否有损坏的迹象,擦试检查结束后将内存重新插入,一般情况下问题都可以解决,如果还是无法开机则将内存拔出插入另外一条内存插槽中测试,如果此时问题仍存在,则说明内存已经损坏,此时只能更换新的内存条。

  故障二:自检通过。在DOS下运行应用程序因占用的内存地址冲突,而导致内存分配错误,屏幕出现"Memory A11ocationError"的提示。

  解决方法:因Confis.sys文件中没有用Himem.sys、Emm386.exe等内存管理文件设置Xms.ems内存或者设置不当,使得系统仅能使用640KB基本内存,运行的程序稍大便出现"Out of Memory"(内存不足)的提示,无法操作。这些现象均属软故障,编写好系统配置文件Config.sys后重新启动系统即可。

  故障三:Windows运行速度明显变慢,系统出现许多有关内存出错的提示。

  故障原因:这类故障一般是由于在windows下运行的应用程序非法访问内存、内存中驻留了太多应用程序、活动窗口打开太多、应用程序相关配置文件不合理等原因均可以使系统的速度变慢,更严重的甚至出现死机。

  解决方法:这种故障的解决必须采用清除内存驻留程序、减少活动窗口、调整配置文件(INI),如果在运行某一程序时出现速度明显变慢,那么可以通过重装应用程序的方法来解决,如果在运行任何应用软件或程序时都出现系统变慢的情况,那么最好的方法便是重新安装操作系统。

  故障四:Windows系统中运行DOS状态下的应用软件(如DOS下运行的游戏软件等)时出现死机花屏的现象。

  故障原因及处理方法:这种故障一般情况是由于软件之间分配、占用内存冲突所造成的,一般表现为黑屏、花屏、死机,解决的最好方法是退出windows操作系统,在纯DOS状态下运行这些程序。

  故障五:内存被病毒程序感染后驻留内存中,CMOS参数中内存值的大小被病毒修改,导致内存值与内存条实际内存大小不符,在使用时出现速度变慢、系统死机等现象。

  解决办法:先采用最新的杀毒软件对系统进行全面的杀毒处理,彻底清理系统中的所以病毒。由于CMOS中已经被病毒感染,因此可以通过对CMOS进行放电处理后恢复其默认值。方法是先将CMOS短接放电,重新启动机器,进入CMOS后仔细检查各项硬件参数,正确设置有关内存的参数值。

  故障六:电脑升级进行内存扩充,选择了与主板不兼容的内存条。

  解决方法:在升级电脑的内存条之前一定要认真查看主板主使用说明,如果主板不支持512M以上大容量内存,即使升级后也无法正常使用。如果主板支持,但由于主板的兼容性不好而导致的问题,那么可以升级主板的BIOS,看看是否能解决兼容问题。

  对于购买的超过主板默认频率的内存,如主板支持DDR266的内存,并不支持DDR400的内存,可以通过降低内存的频率来获得更高的兼容性。另外就是很多使用双内存条的朋友,并不一定是主板兼容所造成的,也可能是两条内存的兼容性不很而导致的电脑故障。因此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便只能使用一条最大容量的内存。或是直接更换其它型号或品牌的内存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