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课堂:如何收集学习资料

楼主(2008-01-09):
网上资料多如牛毛,质量参差不齐,有些老资料已经过时,有些甚至夹杂错误内容,如果见到东西就下载,就有可能或者食古不化,或者被误导,或者使自己在资料堆中迷失方向。查找东西还会消耗大量的时间,结果学习的时间就无法保证,因此效果也好不了。

作为新手,无须下载一堆资料,只要有一份公认比较好的资料,再弄一份电路图,一张有和图纸相匹配的主板,静下心来,认真研究图纸与主板的关系。对照主板和图纸跑熟线路,了解主板上的各种正常电压和打电阻的值,了解主板上的元件之间的关系。。。。当你真正把一块主板弄熟弄透,由于主板的结构大同小异,再拿别的主板只要学习很少的一部分不同的地方就可以了。

由于图纸属于工厂资料,只有流出来的才有可能得到,否则就是出钱也不见得能买到,主板是商品相对比较容易得到。所以可以先找一张使用比较广泛的容易获得的主板图纸,然后找对应的主板(也可以淘宝)就比较容易一些。

在有了主板和图纸以后,可以到芯片网上下载相关的芯片资料,应该可以找到80%以上,作为图纸的补充资料,如果你外语水平还可以的话可以得到很多帮助的,即使外语不行也可以看看里面的图纸和参数。

到这里你要找的东西基本上差不多了。剩下的就看你的屁股能不能坐得住了。

这里给新手提供一个免分下载图纸的地方,在下面的连接里
http://sjhf.siteem.com

网友:
我是新手的,正不知如何去学习,看到楼主的指引,心中明白了好多.谢谢!

网友:
谢谢张老师了!这几天都在迷茫着那!好多资料不知道在那开始学好

网友:
多谢指教,我也是新手,现在也在学习中,看完有了学习的思路,努力,争取成功,

网友:
本论坛上图纸还是有一些的,最好拿定主意了再下一个。也就是你要先知道你能搞到什么板子!

网友:
我有同感, 当初入门自学, 就是拿一份市面上能够买的到主板的图纸, 把所有组件的DATASHEET通通下载慢慢看, 很快就能够入门, 加上有好的工具如示波器 (当初为了测 片选CS# 讯号特地买的, 当然它的用途很广也非常好用 ) 以及 单步追踪卡 (不是80卡) 你很快就能上手,接单维修了.  所以张老师讲的, 是许多人的学习的共同经验, 是入门者最佳的快捷方式.

网友A(2008-02-18):
楼主真是有心得啊,但是主板的图纸网上少得可怜啊,我觉得这有些不公平是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真是有心得啊,但是主板的图纸网上少得可怜啊,我觉得这有些不公平是不?

本论坛上也有上百的主板图纸,网上少说也有5~600张主板图纸,这么多图纸你看不见是有点“不公平”

网友:
感谢张SIR的忠肯指导,为我等新手指出了一条奔向维修成功的光明大道!我也是下载了不少,下载次数都快突破50次(也有几次是因为网速太卡造成本来就下载一个文件因为下载不成功而多点了几次,后来就扣了好多经验值)大关了,想想也是,应该慎重考虑一下了。

网友:
说得不错,,网上资料太多了,不能个个都下,

网友:
我也是个新手,也想好好学习一下主板的维修
楼主说一点不错

网友:
多谢指教,我也是新手, 论坛对我们这样的新手来说真是一个好地方  大家可以互相交流  互相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