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池不充电问题

楼主(2008-01-09):
今天见的一个清华同方笔记本,插上电池,可以看的到正在充电中,但就是冲不进去电,请问这是什么问题?
不接电池用外接电源是直接可开机的,而且无任何问题,

网友:
换电池试 过没? 换过的话就换芯片,呵呵,说的太简单了

网友:
你那是什么型号的?一般不充电大多是电池的记忆效应失去了,也有极少数是主板有问题.

网友(2008-02-20):
回复 网友A:

是电芯老化了吧.直接换电芯了          或者直接拿个外接电源充.看看怎么样

网友(2008-07-24):
电芯问题也可能保护电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