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键盘问题

楼主(2008-01-09):
SONY TR5C这个本子,只有一个H键按不出,换了键盘还是同样问题,请问这个是键盘控制芯片坏了还是南桥坏了 ?

网友:
都不是,检查接口部分到H8芯片的线路,可能进水腐蚀或有断脚连脚

网友:
谢谢你的回答,操控是控制键盘的,那H8芯片是操控芯片吗 ?

网友(2008-02-20):
好象是直接到IO吧....   看看IO有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2008-03-30):
换了个键盘还是不行啊  郁闷之极咯 呵呵,。

网友:
检查线路应该有腐蚀。。。。。。。。。。。。。

网友:
SONY 笔记本接口处的排阻重点看看.以前修过几个排阻有问题的.现象和你的差不多.

网友:
应该不止一个键不灵应该有好几个,一帮只要一条线出问题就会有几个键不灵的.键盘都是矩阵的.好好查下那条线的问题这个应该好解决.细心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