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桥,北桥问题

楼主(2008-01-09):
根据什么现象可以判断出南桥,北桥坏了.具体怎么去检测出他们坏了.谢谢高手赐教!
问题

网友:
论坛有搜索功能,请先搜索,谢谢配合!

网友:
发烫严重或者打南\北桥的供电阻值,桥附近的电容二极体值,低于标准的一样就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