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疑行输出变压器短路,怎么办呢。

楼主(2008-01-09):
怀疑行输出变压器匝间短路的话,有什么好的办法可以快速测试出来吗?但是又不想焊下来,请问高手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网友:
看是你测什么短路,是测初级与次级短还是匝间短路,初次级间好测,匝间短可能不太现实。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是测+B的电流,即行电流.一般在350MA左右,大于500MA说明行变有短路.

网友:
只能用好的代换来试一下,这是最方便的方法了

网友:
测行逆程波形                             .

网友:
修机那有不想焊下来的~~

网友(2008-03-03):
还是焊下来,换个好的试下吧,比较直接

网友:
我参考电子杂志,制一小仪器,简单,成本低,可在线对输出变压器、开关电源变压器、偏转线圈等进行匝间短路测试(可用锡丝在高压包绕一匝短路作试验)十分好用,至今以十多年还在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上的方法非常好啊,能不能请教一下,制做的方法啊,好的东东,让大家都欣赏一下啊

网友:
对!

可否把原理电路图画一下出来,分享一下吧!

网友(2008-05-05):
8楼的方法非常好啊,能不能请教一下,制做的方法啊,可否把原理电路图画一下出来,分享一下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自己申请专利,大批量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