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80开机故障 请求指点

楼主(2008-01-09):
开机 电源灯亮 风扇转 屏幕不显示。 随后 有1长2短报警声, 响过后 CPU风扇停转 。求高手指点
cpu

网友:
滴。。。。滴-滴 呵呵 熟悉的声音,有可能是内存或显卡,内存的可能大些,拿检测卡跑跑看

网友A:
对内存或显卡引起的故障

网友:
台式机 一般是 内存和显卡的故障 笔记本也是吗??

网友:
换过内存了,一样的报警声,不插内存的话 报警声 是3短声的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是内存的问题,你看一下 ,是不是内存没有插好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