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段英文

楼主(2008-01-09):
press F11 to invoke the IBM product Recovery program
这句话怎么理解???

网友:
按F11键调用IBM产品恢复程序

网友:
真是太感谢了.....
不过有知道怎么去除的吗?????
有这东西开机后还会报错.....乱七八糟的错网上都没资料可以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就纳闷了  为什么不自己去百度搜搜呢    太纳闷了

网友:
回楼上的....我查过咯.....查到的都是系统还原之类的名词虽然就是系统还原之类的东东,但理解那英文的意思总不至于迷糊吧??

网友:
再问一下,IBM R31开机的F11键是不是本身就有的??????不能去除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