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板载声卡芯片烧毁

楼主(2008-01-09):
请教高手:主板板载声卡芯片烧毁,会引起什么故障?
补充一下:开不了机,连电源风扇都不转

网友:
你先要排除电源的问题再查其它的,有时候往往是开关的问题

网友:
开不了机就从最基本的一步步查,不懂就多看看新手区的帖子

网友:
我按照版主的意见一步步查:通电后,开不了机,只能用镊子插入电源的绿/黑线强行开机,成功(但把镊子拿下又不通电了)一会儿,南桥芯片就发烫,PT090A+诊断卡亮前面的四个灯(-12V +12V +5.0V +3.3V,),IRDY和RESET两个灯不亮,无代码.
会不会是南桥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