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主板上的插槽的更换问题!

楼主(2008-01-09):
对于主板上的插槽,AGP和PCI之类的还好换点,用那种大风筒从下面吹,不用锡炉。成功率还是可以,但是内存插槽就不好换了,换了几次都没有换好,有时吹久了还把板吹翘了。

网友:
可以直接拔掉内存插槽的塑料座,内存针脚用一把烙铁+吸锡器轻松搞定。

网友:
DDR和DDR2底部针脚不是分成两节,每节跟AGP长度差不多,找个人帮忙用两个风筒同时吹两节...

网友:
内存槽是主板里面比较难换的了,比BGA 的CPU座难,要是换三条的中间那条就更麻烦了。
只要能拆下来就可以算成功了。只要像做BGA一样,用大面积预热后用风筒在上面吹,把槽取出后还要在吹(使锡保持融化),后,迅速放内存槽(慢了内存槽吸热锡很快凝固
)。好的一次过就行了,不用后续加工,头到尾不用烙铁。我有换过,不是凭空想出来的哦。

吸锡器吸两边还行,要是吸中间就不好吸了(针的间距小,吸锡器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