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51E 开机指示灯亮 屏幕不亮 A2错

楼主(2008-01-09):
   R51E 开机指示灯亮,屏幕不亮 上测试卡检测 有跑码 显示 A2  按照测试卡手册查找是 键盘错误,可台式机即使不接键盘,也可以开机,各个电压也正常,从没遇见这样的故障,维修无思路,请教各位同行!!!谢谢

网友:
把内存拔下来擦擦试试!有的时候也和内存有关系!

网友:
内存都换过了,内存口也加焊,还是不行

网友:
IBM电脑开机是要检测的

网友:
跑了几个码到a2的?
cpu供电是多少?

网友:
呵呵,按你所说跑的太快,是跑了很多步吗?还是?其中跑码跑了些什么码?还记得吗?R51的主板得看一下主板各电压到了没有呢,先看一下内存

网友:
不装键盘用镊子触发都可以开机,所以年一最好检测清楚把故障描述清楚些,看电流多大,各部分电压有没,这个板子内存槽不爱坏的,要么就是SB和显卡,先最小系统,再用手压一下SB或显卡看可以亮不,一定先排除CPU和内存

网友:
检查一下电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