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克2430数字示波器内部赏晰_高清图

楼主(2008-01-09):
(无正文)

网友:
74系列的IC真多呀,数字示波器。

网友:
还真从来没拆过,这样的机子挂了估计修起来头都大

网友:
楼主能不能告诉我2430如何使用呢,因为我也买了一台一直不会调试和使用,请告诉我详细步骤,不胜感谢.

网友:
使用的详细步骤我就不说了,因为都是数字式的,跟使用PDA一样,对应的功能按那个键就行

一般开机就会自检,通过后按menu off 再按ACQUIRE就可以用了.如果设置错乱,可以按recall键,然后选setup def...那个软功能键,就可以重设所有的功能,而这时一般就可以看到机器自身的方波了

网友A:
里边看起来好新啊,这个是几成新的哦?这个东西大概需要多少米撒??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里边看起来好新啊,这个是几成新的哦?这个东西大概需要多少米撒??

3K左右,具体还没有确定

网友B:
图片好清晰啊!!!头一回见到里面的东东,好复杂啊!!!!!

网友:
看的都有点眼花了,出了问题可比修板难多了

网友:
楼主胆真大。什么都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片好清晰啊!!!头一回见到里面的东东,好复杂啊!!!!!

毕竟是半个摄影爱好者,不清晰都不叫产品相了

网友:
这玩意要坏了就不好修了,累死

网友:
修这东西就需要很多专门的仪器了

不是拿个万用表就可以搞定的

网友:
真是庞然大物, 新型数字式, 体积小 功能又多, 拿着走也方便.

网友:
這樣的機器拆下來,弄壞的話維修應該不便宜是吧~

网友(2008-04-04):
要买一台哦   有没有多的 啊    !

网友:
这东西要是坏了还修的了吗,估计修好了也不准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