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师傅们给个关于测试SB的AD值的贴子的链接行吗

楼主(2008-01-09):
请师傅们给个关于测试SB到NB、NB到CPU的AD线的贴子的链接行吗?其他点的也行,就是看后能知道如何测试哪些个具体地点了的。
常看到高手师傅的贴子上讲在检修一些故障时经常要测试上述地点的AD值,但不知该测哪儿些点,所以在此请教一下了!
回信为盼!

网友:
这个要跑线路,值的大小不很重要,关键要一致

网友:
我也在期待有谁能够给个链接,让我们新手有下手的地方.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比如CPU的AD值,是不是直接就可以在CPU假负载的AD点上测试呀?PCI的也可以在打阻值卡上测量呀?PCI上的所有AD点和CPU上的所有AD点是不是都要测呀?
盼望着您的回信!!!

网友:
你要判断看是不是桥不良的时候就需要打相应的AD值,现在有假负载,和打值卡,打起来就方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