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107s4 预视放芯片的具体型号

楼主(2008-01-09):
飞利浦107s4 被前修拆掉了预视放IC 现在搁置 无法下手 请教各位好心的大侠 谁手上正在修这型号的机器 能帮我看一下吗 预视放具体是什么型号 (好像后缀也要清楚 不然菜单会乱码)谢谢先
芯片

网友:
只是把末级视放拆走了吗?如果是的话,考滤是不是LM2437。如果是把尾板上的所有芯片都拆走了,那就麻烦了,你要把大板上的芯片全都报上来,我们再找找相似的图。
我这有一张107S2的图上尾板上的芯片分别是:TDA4886A、LM2437、MTV018-27

网友:
只是预视放IC被拆 而且我找到点蛛丝马迹 是nt8828 后缀就不知道了

网友:
NT8828,这芯片很少见到。是不是看错了,其有多少支引脚?

网友:
真的看错了 是NT6828-xxxx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