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显示器的问题

楼主(2008-01-09):
有一台老显示器可以用,但是刚开机的时候,屏幕是黑的,要过一会才显示,而且很显示很暗,地了一会儿,慢慢又会变亮,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遇到了不少显示器的问题,不知怎么处理,也不知怎么去学这个,希望在这里得到一些答案

网友:
要么是虚焊。要么就换管座一般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如果负压和灯丝电压正常的话.一般是G2电路有异常元件.如G2电容漏电.或管座受潮都会引发此类故障.

网友:
你这个毛病有点像灯丝供电滤波电容失容了哈

网友:
今天我就碰到一例 三星763MB 开机很暗 暗的只能粗略看到图像 但没有散焦 过了许久 才慢慢变亮 但最终还是和正常的机器对比度差很多 查查了很久 没有找到根源 最后判定显像管老化 (用手头一样型号的主板和视放板套这个显像管上 情况依旧)

网友(2009-04-16):
查看一下高压包,还有高压帽是否漏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