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inIBM X21屏有时候亮 有时暗(很奇怪的)

楼主(2008-01-10):
今拿来一台IBM X21的笔记本 进系统前都好的 进系统后 不到1分钟 就暗屏了 在DOS测了下高压板的电压 最左边的 5V (亮度控制,我也不确定)最右边的是16V主供电 从右边第三个脚是 5V控制脚  进系统暗屏后 其他电压都正常 唯独亮度控制的5V只有 0.22V左右的电压 我用粘带纸 把这个亮度控制给屏蔽掉 开机 就只有 灯管亮着的黑屏 如果这个亮度控制脚 是ON控制脚的话 灯管应该不会亮呀

谁能告诉我X21 去高压板的屏线最左边的5V到底是什么脚
刚才忘了跟你们说了  在进系统后 我按住FN键 然后按F5 F6 和 F7(切换外接屏幕)就又亮了的  而且过一段时间又会暗 那个休眠键也一样 按过之后 也会亮起来 我把这休眠键给拆了  还是 老样子哦    我后来换了跟高压板 改好后 还是灯管亮着的黑屏

网友:
怎么没人回答我呀 我真修的郁闷死了 有哪个兄弟碰到过这种问题呀

网友:
等的郁闷死了  谁 帮帮我呀 !~~~

网友:
我修过一个很相似的故障,所以建议你换个灯管试试

网友:
灯管、高压板、排线

毛病肯定是这三个里的一个。。。。。。。。。。

网友:
灯管、高压板、排线
逐个排除一定会找到故障点的。

网友:
用外接显示器看看是否正常显示,感觉你的现象是在待机状态。

网友:
同意六楼的说法。

网友:
跑一下线路吧......新手,我也不能帮你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