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灯管,搞坏液晶屏了吗?

楼主(2008-01-10):
一个15寸的贴牌液晶,原先开机有黑暗字符,怀凝灯管或高压条坏,经测试是灯管坏了,几过长达1个多小时,终于换好了,联机一试,晕了,屏幕没有字符显示,并伴有坚线条,以为哪里没插好,又试了几次,屏线也没什么问题,还是一样结果,不解了,哪道屏坏了吗?
屏坏

网友:
呵呵,我曾经也试过种情况!你先检查软排线是否接错良好,屏电压跳线接触是否良好。

网友:
应该是屏线没的接正确,即使出现意外,也应该是图像显示不全或有亮线。

网友:
屏应该没坏.仔细检查一下屏的各组接口线和一些容易出现的人为故障.

网友:
今天换一个L型的灯管,屏都散成片片了,只好放弃,报废.这两根灯管点不亮,原来的高压条坏了,用其它的条子也点不亮.是不是L型的灯管比一般灯管长了很多,普通条子带不动?碰到这种情况该如何判定灯管好坏呢?请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
用万用表的欧姆档测量灯管的通断 通是好的 断是坏的

网友:
不会吧,灯管好坏万用表打不出来的。不信你试试。

网友:
可以吧 我以前就试过可以哦 不过我打的100K不知道是不是对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听到过,不要忽悠论坛上的兄弟

网友:
你指的是什么灯管,可以量呀!

网友:
CCFL灯管也可以量?灯管中间可没发现有导体.

网友:
日光灯管才是可以量的吧

网友(2008-04-29):
L型灯管谁换过,我有个SHARP屏一拆灯管就碎了,

网友(2008-06-14):
应该是屏装的时候没有装平整.

网友:
没做过屏线电压 屏电压怎样设置的!!

网友:
难说哟,也许屏坏了,换屏和装屏都要相当的小心呀。

网友:
我晕,LCD灯管竟然是可以量的,我怎么就没有想到呢!!!!哈哈~~~~~~~~~

网友:
做一个试机高压条就可以了,5v,12V,19V随便什么类型高压条均可改的,不过必须要用单灯的高压条改,上面还可以加几种不同种类的插座,这样无论是什么屏,都可以用这种高压条来点,从而得知屏的灯管有没有问题,装配的时候有没有漏光等情况.这可是真正的万能高压条,修屏必备之工具也

网友:
学习了,以后换灯管要注意.

网友:
我上次换灯管的时候碎了右下脚一小片,不明显,还是可以正常交货,害我紧张的要死,

网友:
屏线插反有可能烧屏 我曾犯过这样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