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上一个八脚IC是什么东西(以解决)

楼主(2008-01-10):
七彩虹550上的一个八脚的IC 型号:FL001D10是个什么东西??原来这张显卡不显示。。哪了同一张显卡换好了!第一脚和第二脚都是3。3V输入。。。第五脚2。75V!是不是显卡BIOS啊??
经试以确定是BIOS!
[
]
显卡

网友:
是不是接了个25M的晶振?
那个是时钟发生器

网友:
没接25M晶振!我想不是
显卡就看到一个27M的

网友:
第一次了解原來VGA的BIOS.謝謝大大無私的分享,讓我們受益良多.

网友:
这个不难判断 一般这样的八脚BIOS 都是按在 普通BIOS中间位置 外围有一圈原本是焊接普通方形BIOS的脚位的 七彩虹显卡比较常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