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长时间关机之后.在开机之后内存不过,需要预热才启动

楼主(2008-01-10):
本人接修一块联想主板,如果长时间关机之后.在开机之后就跑C1.能预热3分钟在复位.一切正常~
不知道什么原因??
内存不过

网友:
那是你的电脑潮湿的关系,不如把电脑换一个比较干燥的地方试一下。
也有可能是静电的关系,我可以短路试一下。

网友:
出问题的时候,你测下供电,时钟看正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