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数码708c

楼主(2008-01-10):
各位大哥谁知道:   神州数码F708C  17''显示器,缩屏,,时好时坏,是怎么回事啊?
帮帮忙!

网友:
你发帖子前检查过没有?             不要没有检查就就求助别人。

网友:
检查过啊,,所有虚焊的全都加焊了,,,      已经有过3台没修好了

大家有没遇见同样的毛病

网友:
电压稳定吗?
把行供电、行宽管的C极和B极电压报上来。

网友:
屏幕出现偶尔整体缩放.如果整机电压稳定的话.电路也无显坏件.无虚焊点.则可以考虑代换一下高压包了.

网友(2008-03-09):
嘿嘿,偶遇到一台。也是这个毛病。换高压包无效,行管C极电压稳定。至今也不明白是什么原因。

网友:
我还没遇到过这样的!
希望不要遇到!
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