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21无法进系统

楼主(2008-01-10):
求助T21在BIOS中可以找到硬盘,无法进系统,在本机上重装系统后还是无法进入

网友:
90%是硬盘的问题,先删除所有分区,然后重装试试看。。。。

网友:
更换硬盘 应该可以解决 :)

网友:
你是否是在本机分驱 装系统.如果不是像IBM的机子有的装系统是有点难度的

网友:
是硬盘的问题,先删除所有分区,然后重装试试看

网友:
修好了么?怎么不见回信
http://www.chinafix.com.cn/bill/?24639

龙飞扬 -5 我觉得你这人不厚道..

网友:
换硬盘也不行 是在本机上分区装的系统

网友:
先更换个硬盘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