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联想显示器那么容易坏MPU

楼主(2008-01-10):
为什么联想显示器那么容易坏MPU?

网友:
我遇到坏MCU的显示器的并不多呀。修了这么多年才遇到三片,楼主你好好检查一下,看看是不是真的是MCU坏掉了。免得误判了。

网友:
是真的,我今天2台换了就好了,也许今天我运气不好吧.

网友:
换了MCU就行,那不是好事,不用想那么复杂!    反正修好后不会返修就OK拉!       一般冠捷代工的那种15寸液晶 MCU是 M6759 就是经常坏MCU的!

网友:
MCU坏了是正常现象.只要判断准确.

网友:
是的 联想有一个系列的机芯 好像是飞利浦代工 坏mpu的不少

网友:
因为联想太牛了倍,也是他不注重管理的原因

长风 -6 广告/恶意灌水

网友:
联想彩显飞利浦代工.坏mcu的.确实很多.

网友:
我觉得三星坏CPU的更常见         .

网友:
联想的一般都是AOC生产的  坏CPU的不是很多呀   至少我接触的不是这样

网友:
代工的都那样!!这然它们怎么活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