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IC代换!

楼主(2008-01-10):
现手上有一块迈拓2B的盘。故障现象为不自检,电机时转时不转。其电路板上靠连接电机处的有三IC烫手。型号为PHN210T,八角的!经检测可能是双MOS管。现手头无此型号管子,不知什么型号的可以代换?

网友:
其实迈拓盘电路扳用于电机驱动集成MOS管都是N型管基本上通用,你可拆其他迈拓盘板的焊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