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711S无显示

楼主(2008-01-10):
昨天接到客户两台LG711S显示器,一台是有高压无显示,电压正常的。行场筷和CPU一起是个单片机,另一台的尾板拆下换上去还是不行,无显示那位老大知道啊
版主有图纸发个来。小第在线等

网友:
哈哈,原来是升压电容暴桨,换了就OK

网友:
哈哈,原来是升压电容暴桨,换了就OK

你好。你能把它储存器的数据给我传一份吗?

网友:
在维修前一定要仔细看一下.电路上是否有明显异常的元件.这样可以节省维修时间.LG显示器通病.爆升压电容.坏升压电路.

网友:
升压电容是指哪个电容 ,一般是多大?是无极的还有极 的?

网友:
不好意思EPROM数据没有

网友:
你把你修的储存器考备一份给我好吗?我急等着用啊!谢谢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