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金九数据恢复求教

楼主(2008-01-10):
MT 金九
现在敲盘,不认盘
1,2,3,12,47模块坏
请问修复模块后会影像数据吗?

网友:
会的

回的,唐老师你那里修盘很方便的啊!我好想再回到学校啊!!

网友:
这几个模块好像不影响数据的 可以修复吧

网友:
建议定义主头 修复3头的模块  然后写入33  扇区再生,也就是编译重建

网友:
最好是找校验一样的固件,先加LDR进去后,看SA写测试能不能通过,如果能通过,可以先把原盘的固件做个备作,然后再写校验相同的那几个坏的模块,那样的话,数据应该不会丢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