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ter-sl-85dr3-c板进系统到导行条刚扫完就重启或死机. ...
solter-sl-85dr3-c板进系统到导行条刚扫完就重启或死机.,请高手支招!急!

楼主(2008-01-10):
今天接了块SOLTEK-sl-85dr3-c板进系统到导行条刚扫完就重启或死机,测各电压都正常,也可以开机,就是进不了系统,,CPU的供电电容,和IO,AGP供电管都换了,BIOS也刷了,串口芯片和声卡芯片也去掉了,可还是进不了系统,现在是没招了,请高手们指点一二,急,在线等!
进不了系统

网友:
有没明显烫手的芯片,散热有没问题,还有你的系统有没问题。

网友:
硬盘肯定没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