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1-10):
注意,下面上传的都是有批处理命令的,不用手动刷,直接在DOS下运行批理处就好了,最好是在纯DOS下.
      另上传一个刷BIOS的方法(之前我有上传过,不过是PDF的,现在改为DOC的),希望对大家有用!

   近期工作原因,不能再为大家上传BIOS了,请谅解!

网友:
我的主机是真爱系列,新换了815杂牌主板,需要最新的815主板 BIOS文件,请帮忙上传

网友:
不好意思,我这只有清华同方电脑的BIOS,致于换的是杂牌主板的,那只能去BIOS区找找了!

网友:
我的主机是超越3000D,楼主给发一个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型号有能代表里面的主板,高用机相同型号电脑也有不同型号的主板,你那是什么主板呢?或者你把主机号序列给我,我也可以查到,在主机后面16位数(07年以后的是18位数)序列号.

网友:
ECS代工的915P-M7主板, 条形码看不清,已损坏

网友:
在DOS下运行"go"就可自动刷了,刷BIOS有风险,风险自担.
最好是提供主机后面的序列号,这样就可以更准确地发BIOS上来.

ECS 915P-M.rar

网友:
楼主,我的机器是真爱E7355-903         主板是845GV-M2 麻烦给传一个吧  不知道条形码是指哪种 索性我都传上来让你看看
BIC2660D256P80R0DV
谢谢了

网友:
你的序列号是 1520026202881007
主板是 ECS 845GV-M2 REV:1.
主机型号 真爱E7355-903

ECS 845GV-M2(051221).rar

网友:
谢谢了,不过我的级别好象下载不了!郁闷!

网友:
清华同方k8v-vm/s

发一个刚刚备份的k8v-vm/s

网友:
我的主板是精英SF2/648D,请发个BIOS!谢谢!我的邮箱lingfei4@163.com

网友:
我的主机是真爱T5150 主板华硕P5SD2-TVM,我现在用的是0309.ROM。有最新的BIOS吗?有希望楼主给一个,谢谢了!我的邮箱是:jinsheng788@163.com

网友:
不好意思,昨天没时间上网。今天发上来两个BIOS!!

ASUS P5SD2-TVM-S(070623).rar

ECS SF2-648D(060117).rar

网友:
您发这个是ASUS P5SD2-TVM-S(070623)0206.ROM还没有我的新啊!我的主机序列号是:107067000062100442我现在用的是:ASUS P5SD2-TVM-S(0309)071022!您有最新的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呵呵,我发上来的就是07年6月的呀!!!难道我被同方骗了?

网友:
那我也谢谢你! 我也不知道我用的是不是最新的!

网友:
您好,我需要ASUS SP4BGL-MX的BIOS,我的是清华拆机主板。
PS:您发的BIOS有在WINDOWS下刷的吗?在DOS下一是不会,二是没有软驱。
谢谢

网友:
在windows下刷也可以的,用windows下的刷BIOS软件"WinFlash"就可以了呀!(只能刷AWARD的BIOS)

asus-sp4bgl-mx-s(050614).rar

网友:
谢谢修同方本本。好同志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