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I/O坏了吗

楼主(2008-01-10):
815ET会自动开机,换I/O(IT8702A-F)后,开机正常,2-3分钟后,重启出现C0-C1循环,疑I/O虚焊,加焊和拆下又重焊一次,现象不变。发现I/O下面一焊盘脚坏了,想飞线,看I/O对应脚是空脚,留着那脚空在那里。这现象是I/O不良,还是一空脚没焊上造成的还是其它问题呢?

网友:
应该是IO没焊好。。。。。。。。。。。。。!!!!!!!!!!!!!

网友:
I/O你确认没有换错吗?
空脚不焊也没关系。

网友:
I/O就是IT8702A-F,没错呀,原来板上就是这个

网友:
回复 网友A:

加焊多次了,并拆下又焊一次,我想不应该还是虚焊了吧

网友:
你看看IO的周围元件有没问题,没问题的话。再换个IO。。。。。。。。

网友:
我把I/O周边的贴片电容全部拆掉了,要是再换IO,只有再待收到同样IO的板子了。

网友:
这种情况多半是IO没有焊好的呢,谢谢,学习呢,以后遇到后大家可以慢慢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