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DVD刻录的老化,光头要怎么调

楼主(2008-01-10):
请教一下,DVD刻录的老化,光头要怎么调,在哪个地方可以调,是顺时针还是逆时针……
谢谢

网友:
虽然有人说能调,其实没有一个能调出DVD来的的实例,最多能调到放VCD。DVD的调整点过多,手工难搞。

网友:
一般坏了就是修了也不怎么样,调了可以好一点

网友(2013-02-28):
DVD光头真的好难调,我调了10多分钟勉强读碟···还是建议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