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测贴片电容的好与坏呢??

楼主(2008-01-10):
怎么测贴片电容的好与坏呢??哪位大哥哥能告诉俺

网友:
击穿了,不能充放电肯定是坏的。但很多时候贴片电容损坏并不是静态可以测量出来的!

网友:
我只能送電時量一下有沒有接地這種簡單的方法,希望能有大大提供比較完整的.謝謝

网友:
我以前的老师给我说的是,万能表打到蜂鸣挡,用表笔打两端,响了就是坏的

网友:
万能表打到蜂鸣挡,用表笔打两端,贴片电容一端是接地,另一端是不接地的!如果两端的接地!说明贴片电容坏!

网友:
不是这样的,因为如果芯片烧了,对地短路了话,电容也会相当于对地短路,但是电容其实并没有坏.我认为,看充放电是较合理的.先正接一下,再反接一下.如果响了,说明充放电,

网友:
充放电比较准确,最好是要用这种方法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