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新手,又一问题,

楼主(2008-01-10):
买了PCI3000 三天了。。。地上已经堆了三十多个坏硬盘都没搞定。。至今没搞好一个~~   还有很多固件被我写得乱七八糟,,本来不敲的,现在敲了,,

刚又找了一个6E 40G的,,,,接上电就敲盘了。却有时又不敲。。不敲的时候用MHDD扫描奇快。5万多的速度。一个坏点也没有。。断电再接又敲,多接几次又不敲!!

用手摸模块小芯片。好烫。。为什么??在线等。!这个硬盘能搞定吗???

网友:
看了一篇贴子。。新手最少要搞坏100个盘。。我看我快了成功了。

网友:
还有一个问题,,我都不好意思发新贴了。占地方,

有个6E的盘,,MHDD扫描红绿点多。。。然后erase从头擦,,擦的速度很快。。4000多吧。。可是擦了不担没好,,本来没擦的时候是红绿点,,擦了一下开始是XX了。。。为什么啊。晕了

网友:
天啊,这也太吓人了,我也是新手啊,哪位老鸟知道啊,我先顶一下子

网友:
认真看说明作坏一个要有所收获,否则坏一百个也不顶用的!

网友:
张老你就这样解答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了PCI3000 三天了。。。地上已经堆了三十多个坏硬盘都没搞定。。至今没搞好一个~~   还有很多固件被我写得乱七八糟,,本来不敲的,现在敲了,,

刚又找了一个6E 40G的,,,,接上电就敲盘了。却 ...

我是新人,本来我是没有资历来教你的,我刚拿到PC3000的时侯我也是搞坏了20个盘,你搞多几次你就会明白模块是不能全写的,特别是33模块,如果你当时没有备份你的模块话就麻烦了。还有加载了不正确的LDR也会敲盘。

网友:
修坏盘不要怕,重要的是要把怎么修坏之前盘的状况、修坏之后盘的状况、修坏的具体过程……

失败的经验,比成功的经验更可贵

网友:
你那时认时不认的电板问题吧,加焊下驱动芯片看看]

网友:
《 张先生

超级版主
            认真看说明作坏一个要有所收获,否则坏一百个也不顶用的!》

版主的回答虽然只有几个字,但只要你听进去了呢!字字千金。

你每搞一个要先记录每一个盘原来的故障,在修之前不管是什么样的盘,那怕只有几个小坏道。
也要做一次模块备份,每搞坏一个盘,要分析一下原因,有些以你现在的水平修不好,也许过一些时候你的水平提高了又可以把原来的固件还原,再来修复这些硬盘,你不要一次合拿这么多盘来学手,
可以先几个有一点小坏道容量小的,备出固件做实验,

修盘不是写固件,不是把PC—3000里的固件变成绿色的这个盘就好了,
有些个别模坏损坏是不引响使用的。

网友:
6E  其实很好修  有C区还可以找其他的盘通刷  .根本没必要修坏100个盘  可能一个坏盘也不要修坏 .关键熟悉菜单 每个菜单的功能不知道 而去乱点,那当然要修坏了象你刚才说的哪个盘  10成是电路板的问题  不是PC3000 维修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