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MF707A

楼主(2008-01-10):
我有TCL-MF707A不能支持1024*768分辨率,是什么原因

网友:
拜托

那为大哥回答一下,拜托了!!!!!!!!

网友:
调分辨率的时候也注意一下,刷新率是否能支持! 或者换一台主机,一步一步排除,如果是显示器的问题有可能是ROM数据或者信号传输等电路!

网友:
首先确定是主机问题还是显示器问题.如果是显示器问题.给出1024*768下的屏幕具体现象.具体测量参数.

网友:
可能是S校正电路的问题。。。。。。。。。。。。。

网友:
我换给主机试了,只能在60HZ,600*800D的情况下才正常,其它频率均要保护,是不是该显示器不支持其它频率

网友:
能不能提供该显示器的参数,他是用TDA9116机心的和长城1772DE是一样的

网友:
版主您代为回答一下好吗 ,S效正已代换,仍不能解决、急!急!急!急!急!

网友:
查扫描电路和扫描供电电路。二次电路。

网友:
不切换,始终接入的那颗S电容,找准那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