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1-10):
几天前买了一台热风抢。拆IC和贴片真很容易。但把IC再重新焊上来就麻烦了。我本想去电子城看别人的操作。可这几天真没时间。就只好发贴求教了。一是针脚对准难。如I/O及BOIS等。二固定难。好不容易对准了。松开左手的摄子用风枪吹。结果没焊实。再对准左手用摄子固定芯片。右手拿风热结果发现芯片又位移了。请问。正确的操作方法是怎样的。先给诸位拜个早年请不要笑我问此低能的问题。
芯片

网友:
不太明白,我回家后再给你看看,有方法再说吧!!

网友:
1.对准不是问题,关键是多练习,每个人开始都一样。
2.对准后用焊铁先焊四角的二个对角二、到三个脚然后用风枪就不会移位了,也和第一个问题一样,多练习。可以不用这么麻烦了。

网友:
慢慢练习,时间长了就熟练了,焊I/O时你对准了,用烙铁固定了在用风枪

网友:
手艺手艺!不练手是不会自然听指挥的。必须要多练勤练手眼才能配合。

网友:
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学习的基础知识,谢谢老大们的指点了

网友:
请问,镊子你是用左手好用还是右手好用?。。。。。。?????
我是用左手拿风枪右手持镊子,我认识的人(大多数都是这样的)-----因为“正常人”都是“右撇子”。
另外,风枪是很好练的
期待楼主成功而来。。。

网友:
感谢各位朋友。。。
我也是刚买了一台热风枪,不会用。
热风枪的温度和风速应该怎么设定?(比如拆I/O用多少?300?)
还有,是否需要买个放大镜? 卡在眼睛上的那种?

网友:
双排的可以先对一边的,要把焊盘上的锡吸干净先再对,容易摆,因为有焊锡上面,架上去后,IO会移位的

网友:
第一次用热风枪,和你的感觉一样,多练习,熟能生巧

网友:
风一般都是3-4,热度一般都是5-6,这样吹就好,

网友:
先把I/O的几的脚用烙铁固定!在用风枪吹啊!

网友:
现在百度有一个焊接视频。讲得很好。我看过后已经会用了。有兴趣象我一样的初学者可以进去看一下

网友:
焊接视频?在百度里叫什么名字??????????

网友:
楼上那位朋友说的,热量应该选择到多少? 5,6档,相当于多少呢?我的焊台上显示的是温度。300°?400°?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在百度输入主板维修视频。就可以看到。里面有很多的视频。有的讲得很好。有的是吊吊胃口。但焊接是另个一个人讲的。实在是好。很详细。

网友:
刚入门,正想买风枪,进来向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