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个美格行幅宽不可调

楼主(2008-01-10):
一台美格770XC显示器,开始高压包坏,阻尼管,S校正管,还有G1整流二极管坏,更换过之后,可以点亮,但就是行幅过宽并枕形失真不可调,行宽管没问题其它相关元件都已查检并替换过故障依旧。

网友:
这个问题我已经说过几次了.这种问题的检修思路一般是这样的.断开行幅管C极.看行幅能否正常变小.行幅管C极电压是否能变到20V左右.(不同显示器有不同的标准.)如能正常变小.则说明问题出在行幅管或行幅管控制电路上.如不能正常变小,则问题出在校正电路.阻尼管上.

网友:
断开后行幅确实小了,调整电路也都查了没有问题,阻尼管行幅管都没问题,现在怀疑是校正电路有问题但是也都查过了就是查不出毛病,真郁闷。

网友:
会不会有可能是代换不当.OSD是否能调.

网友:
断开后行幅确实小了,调整电路也都查了没有问题,阻尼管行幅管都没问题,现在怀疑是校正电路有问题但是也都查过了就是查不出毛病,真郁闷。

   查行宽管的控制电路部分,还有就是行宽电容。

网友:
行宽控制电路没有问题,电容也都换过了没有变化。

网友:
看看那个自动行幅电路的两个取样电阻是否变质,造成这现象.

网友(2008-02-14):
那就从行场小信号IC开始  一直到行幅控制管的基极   查这一部分

网友:
有可能是行变的参数不对呢??我经常遇到着样 的问题,

网友:
斑竹说的很对,我说一下我的看法:行幅宽,调整没有任何变化,同时枕形失真。是由于枕校电路造成的,可以先断开枕校管的C极,行幅应该变小,电压越高行幅越小。只要查枕校相关电路即可,主要包括枕校晶体管,电感,枕校电容,枕校推动管(两个PNP的管子,好多是A733我修过几个机器都是由于这两个管子造成的)

网友:
二次电源

二次电源正常不?好象不正常也是会出现这现象的

网友:
美格的机子难修  主要看看二次电压是否正确 换S校正 枕校电容.试试
记得有次修这问题.是CPU旁边的一个二次电源反馈三极管.

网友(2008-12-01):
我也遇到同样的显示器和同样的问题,找不到问题在哪儿,帮顶!

网友:
顶,我有三台KTC7002DF10行宽不能调窄问题

网友:
长风说的很对,你就那样查就可以了,呵呵,我也是新手,在这里学到了很多东西!!

网友:
学习,那我也修过,好像也没有你们说的那么难,也许是遇到的简单,那我说说我的看法:1、虚焊引起2、二次升压引起,这是我遇到的问题都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