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项p4p800se usb接口不认

楼主(2008-01-10):
有5V供电,保险,电感 正常 ,接U盘不认。 带负载,5V供电正常,ps/2k口正常
usb 5V对地主值 800多欧,  请高手指教,还怎么修????

V:回头新手区好好学习下,看看USB谁控制,中间两条线二极体值应如何!

网友:
你看一下USB接口有没有问题呀,在查一下与USB相连的电阻阻值变大没有,也有这种情况。它的电压达到了,电流不够,也不行

网友:
应该是中间两条线的问题?...........

网友:
如果插上有反应就是系统问题,如果不没反应就得查主板了,中间是数据线两边个是供电和接地的!主要在接口上查哦,看是不是接口本省问题!

网友:
可以刷一下BIOS呀,出可能是南桥的问题哦

网友:
5V电压800多欧,应该不正常,查查它。。。。。。。。。。。。

网友(2008-06-05):
usb中间两条线的阻值时一样的,量下看看。

网友A:
只要电压正常!中间二脚和三脚的阻值一样!猛换USB后面电容电阻什么的!在不行的话就干IO呗!实在不行就SB出问题了!一般维修思路就是这样的!。。。。。。。

网友:
顺便说一下有的时候PS接口不正常也会影响到USB接口的!

网友:
别测量了。你把USB焊下来,换一个吧。测量有时候是不准确的

网友:
USB不认的话。。。一般来说都是南桥有问题啊
USB都是由南桥走线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要电压正常!中间二脚和三脚的阻值一样!猛换USB后面电容电阻什么的!在不行的话就干IO呗!实在不行就SB出问题了!一般维修思路就是这样的!。。。。。。。

      USB D+ ,D-,是直接进SB的,不经过I/O的, 不要误导人哦。。。。。。  ASUS这款主板坏SB的几率很高, 建议直接换SB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