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V771)显示器无信号时闪烁求救

楼主(2008-01-10):
无信号和启动过程中闪烁而且有格格响声,进系统后正常?

网友:
这种情况问题一般出在校正电路上.在进系统正常后.改变不同的分辨率和刷新率试一下.看那个模式不正常就检修对应的校正电路.

网友:
首先谢谢上面的两位师傅的解答!
显示器虚焊我查过了!
改变不同的分辨率和刷新率也试过了!
还是没有用!!!
不知道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