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维修内存的三大步骤:

楼主(2008-01-10):
和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修内存的经验:有不对的地方希望各位师傅多多指点。
①:拿到内存首先就是观察内存的品牌,颗粒状况,底板是否完整,是多少位的条,有没有修过的痕迹。在这个时候就推算一下整条的价值$也就是修的价值$,随便考虑一下坏颗粒的大概数量$。没烧金手指的一般就一颗不良。
②:开始测一下内存的症状,如果客户在的话可以直接询问,分坏金手指和不坏金手指的两种处理。
没坏金手指的,可以直接上板,上板前最好用橡皮擦干净所有的金手指,如果是蓝屏,进不了系统的或重启的,直接用软件扫描,找出坏的颗粒后修复。
没烧金手指又点不亮的,先用橡皮擦一次金手指,用洗板水洗一次金手指,洗完后可以上板,也可以用橡皮擦一次再上板$用种方法我就修好过几条内存${注:特别是网吧用的内存},如果不行就观察颗粒的焊点,看看有没有虚焊的,有就补焊一次所有焊点。
用以上两种方法维修都失败,只能用SD和DDR检测仪检测,确定坏的颗粒。
SD和DDR检测仪,一条好的内存带一条坏的内存,修起来就方便多拉,测出坏的的颗粒换掉就OK拉。 (我一般情况下不用SD和DDR内存检测仪,是为了增加自己的判断能力和记忆力)
③:对于烧金手指的,我补金手指的技术不怎么样,一般都是直接换底板了,如果没什么大问题的话再换一颗就OK。 ≤ 一般烧金手指是客户把内存插反引起的。烧坏金手指大部分颗粒还是完好的,修多了,评经验也能测出一颗坏的≥。一般烧坏的颗粒超过2颗我就不修了≮256M的内存以上有价值维修≯,128M的内存可以回收过来。坏的那条内存你可以把好的颗粒挑出来当配件。
我自己修内存就这样,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点好的建议,多多指点。
进不了系统

网友:
请教一下你用什么软件呀能后期后期扫描出坏的颗粒来?
请问楼主,你用的什么软件呀能扫描出坏的颗粒来?能不能告诉大家呀,有福同享吧。

网友:
硬件是DDR2005和SD内存检测仪。
软件是R S T,硬件是速度快。
软件是测的比较细。
一些硬件测不了的但他可以测出来。
我个人使用是R S T软件比较好(美国软件)。

网友:
对于烧金手指的,
我一般都是从另一块旧的内存里,,
割一个金手指出来..
然后焊上去,,
也非常的好用..
插拔没问题..

网友:
谢谢楼主把好的经验与大家共享.学习了.顶一下.

网友(2008-02-13):
我也经常干补金手指这种事情,自己做得很麻烦,但是效果不错。首先,开动小型手电钻,用钻头刃口仔细地在烧金手指的地方刮一个浅槽出来,顺便也就清理掉了碳化的导电物质(不要太深,否则会伤及第二层的敷铜层),也使后粘上的金手指不至于太高出PCB表面。然后,用锋利的刀片从废内存PCB板上仔细切下一块与烧损部分形状相仿的金手指,再用刀片尽量将这小块金手指周围和底面残留的PCB材料清除干净,使其形状规整、厚薄适中(底面稍微留一层PCB材料,不要露出铜为宜),接着将修整好的小块金手指用520胶粘到刚才修刮出的浅槽处,用夹子夹住,等干透以后,清理干净表面残留的502胶,再用绿林浪子的方法连接过孔和金手指的”小尾巴"。完了用刀片轻轻切薄刚才焊接处的锡,使其不要高出PCB表面太多就可以了(不要刮断就行)。

网友:
测SD和DDR内存和维修显卡的软件我有谁需要,
我免费发送。要钱是王八蛋 。这就叫有福同享啊。

网友:
对内存维修自己还是不开壳。。
只有看得LZ说得精彩。。
支持了。。看来也不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