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810一切正常,就是关不了机

楼主(2008-01-10):
今,有一顾客愿出200元修一主板,症状“开不了机”!(810板儿…… 我和他说给他换一个别的810可是顾客不干!我晕死了!非让我修好不可!还是杂牌主板?收藏?纪念?晕了,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啊,谈正题吧。)

                        序:

    我收到电脑后,上电,确实如顾客所述开不了机,风扇转但黑屏(其实是CMOS接错了,直接接到地了…)我跳好COMS,又把其它的跳线跳正确(CPU外频也跳错了)……再开机,能开机了,但C1--C0来回跳,摸IO巨烫,换之。。。

    再开机,一切正常。
    我心里暗暗得意,乐开了花~ 于是等于系统缓慢的进了XP,听了下歌后就关机了,但故障同时也出来了-------电脑在关机后大约3秒钟的时间又自己开机了!!

---------------------------------------------------
     以前我看过论坛里有关于“关不了机”的说法,比如,ATX14脚……南桥…… IO?……记得还有个三极管吧?不过这三极管在什么位置上?ATX上也没有三极管啊?(1117也不是三极管啊?)跑了一下午绿线头都跑晕了,可是没发现特明显的短连 再说了IO我也换过了,它坏的可能性极小。------>被充一下:这个板上的小“三极管”极少,有一个是在南桥边上不过连的是“喇叭”,其它我再没发现有三极管。。。7805也不是三极管啊。。。。我都被我“关不了机”弄晕了!

南桥没换过,不烫,测过32.768,正常范围之内0.25  0.18 南桥供电也正常(不会真是南桥坏了吧!-----怎么证明南桥局部坏?我是指怎么测量?)示波器我也有。

朋友莫笑,知道的请留言一下,感谢ing。。。。。!!!

网友:
个人直觉,南桥坏(局部功能坏??是吗?)
USB我测过正常,PCI及IDE也打过……
(我感觉我的答案应该是正确的吧?不过不能充分证明出来

还有最头疼的就是复位电路,就没发现能有几块板我能跑出来  -----扯远了,跑题了。

网友:
追ATX14#绿线。到谁换谁,有的接三极管,有的到I/O。到I/O这时候就是排除法,I/O OR SB

网友:
我稍深一丁点的就不行了
收到,感谢斑主指点。。。。

我再试试

网友:
斑主,又跑到IO了。。。。
可是这是我新买的IO啊(15元/个,拆机带板的那种才2.5元),不会吧。。。
这种IO少,我没了。现在类似的只有W83627HF-AW是好板上的,如果行那我就拆下了(845G的)

网友:
intener的桥吗 那种易坏I/O

网友:
83627很多啊,不是那么容易坏的吧,至少我是换87开头的多,

网友:
是不是一关机又开了!!!要是此况你看看COMS里有一项是关这个的,一开始我也遇到过此事就是这样弄好的是POWER里的一项,你弄弄看!!

网友:
今天我碰到块你这样的,I/O一换就好了,不过换了几个才好

网友:
还要查一相关的电路,比如网络唤醒。

网友:
以前我碰过这样的问题,是BIOS设置问题........

网友:
晕! 810的 板子, 买快新的也不要 200啊。

网友:
你说的那开机三极管应该没有吧,人家是INTEL的芯片,是通过IO加南桥开机的,是吧,那你就主要考虑这二个吧.

网友:
搬板凳等结果,呵呵,看看是什么原因,学习中。